WinCE6.0导出SDK,安装成功后,应用程序无法使用此SDK?

楼主:
我在Build成功Image后,想把SDK导出。于是就新建了一个SDK,并没做任何修改,采用默认设置,除了将CPU Familes和Emulation改为Device Emulator ARMV4I Release。(我是用的模拟器)
就这样Build好SDK后,安装过程顺利,无任何问题。
但是在新建一个Smart Device工程,并选择我导出的SDK将之加入工程。在完成这些操作后,提示:
The project consists entirely of configurations that require support for platform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machine. The project cannot be loaded."
按照google后的方法:
修改WCE.VCPlatform.config文件,发现有这个文件:
TestSDK (ARMV4I) 也就是应该没有问题吧?但仍然没有效果,错误依旧,所以还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1.第一步将整个VS2008的工程包复制一份,然后将Project.sln,Project.suo 工程文件册掉。(不删也是可以的,但最好册了)
2.第二步找到Project.vcproj文件,然后做如下修改:

如果你的SDK不一样,将Platform Name 修改成你的SDK名称,同时将Debug 与Release Configuration Name也修改成SDK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