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能在UCOS2下写个流水灯的驱动是否驱动入门了?

楼主(2010-04-14):
请问能在UCOS2下写个流水灯的驱动是否驱动入门了?
我想做驱动这一块的嵌入式。
请问在UCOS2下,能写个流水灯的驱动是否意味着嵌入式驱动入门了?
嵌入式驱动
ucos

网友A:
求回复,回复内容太短。

网友B:
路漫漫其修远兮!
算!从你把心放到这,精神上已经算了。
技术上可能还不算。

网友C:
没人给意见了?回复内容太短

网友D:
这个要看楼主的uC/OS-II是怎么移植进去的了,如果是把别人定义好的中断处理程序和其它的相关与处理器有关的函数都做好拿来用的话,那么,楼主与写一个最简单的LED驱动没有区别,GPIO口的应用也就点亮几个二极管为最简单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活都是楼主自己做的话,那么楼主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水平了。应该比在下高许多,因为在下也不敢动手写那些与处理器相关的函数。

网友E:
俺当初就在裸机上搞了个流水灯,控制过几个引脚,还全是write,现在也做驱动,感觉 不一样,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