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串口通讯只能发送,无法接收

楼主:
请教一下高手,我现在用Microchip的30F系列的单片机6011A与触摸屏进行485串口通讯,现在的情况是:液晶模块可以显示汉字等,但是不能实现翻屏。也就是单片机可以发送给液晶,但是液晶触摸屏反馈来的信息单片机没有回应,没有接收。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两个数据,只接受一个而且是0.
这个能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你仔细看看串口的接收函数 因为可以正确的发数据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ggxxbl 的帖子:
请教一下高手,我现在用Microchip的30F系列的单片机6011A与触摸屏进行485串口通讯,现在的情况是:液晶模块可以显示汉字等,但是不能实现翻屏。也就是单片机可以发送给液晶,但是液晶触摸屏反馈来的信息单片机没有回应,没有接收。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两个数据,只接受一个而且是0.
这个能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还是硬件?

應該接到什么東西呢?

波特率設置對了嗎?

网友:
看看到底是0x0,还是ASCII字符'0'。

网友:
软件的问题,不要轻易怀疑硬件,慢慢的仔细调试吧

网友:
波特率设置为9600,应该是没有错误,我设置发送的是十六进制的01,02,但接收为00.

网友:
注意电脑发送都是按ASCII码发送的,所以要看你的串口调试助手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1、单片机与触摸屏之间通讯?
2、可以分别检查单片机和触摸屏是否正常,将它们分别连电脑,按照协议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3、检查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