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lc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问个plc的问题
有个plc的程序,大概有两三百个io,现在需要修改符号表(程序里的io跟现场的对不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修改吗?
一个个手工改好像很麻烦……
程序
手工

网友A:
最好一个一个修改,仔细核对

网友B(2009-09-15):
用SourceInsight软件编辑程序,建立项目,然后使用替换功能,打开替换确认功能,替换每个IO的映射值的时候手工确认一下,效率很高又安全,呵呵。

网友C(2009-10-29):
用SourceInsight软件编辑程序,建立项目,然后使用替换功能,打开替换确认功能,替换每个IO的映射值的时候手工确认一下,效率很高又安全,
这个可以哦

网友D:
SourceInsigth的确很不错
不过EditPlus做这事
嘿嘿
很不错。
————————————————————————————————————————————————
菜鸟来顶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