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启动拍照功能

楼主:
手上有一款PDA,WinCE50的系统,有照相功能;我可以从注册表中看到摄像头的驱动信息,但不知道怎么启动它;
如何通过程序启动并拍照;C#或C++的;
最好有c#的;

网友:
没人做过吗,应该不难吧?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看驱动导出的接口函数了,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流驱动,一般就有_init,_open,_IOControl等流接口函数,根据驱动说明,在应用程序中调用即可。比如调用IOControl函数,就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

网友:
我觉得科学的做法就是,动态加载驱动。
按下拍照键,加载camera驱动,然后拍照,即可,推出就卸载驱动,降低功耗。

网友:
googleman啊,我也想动态加载驱动啊,我现在调试驱动,就是不停的编译驱动+makeimage+下载内核,如果能像linux那样动态加载驱动,不用重新编译内核,该多好啊!但我现在没有找到有效的实践方法!

网友:
先打开据柄
hCam = CreateFile (TEXT("CIS1:"),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然后用DeviceIoControl操作关键字
自己编译的wince系统是这么做的,你的pda是否支持,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各位能在详细点或给点代码吗?
对驱动编程不熟啊

网友:
“然后用DeviceIoControl操作关键字”;
你指的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A:
关键字是驱动内定义的,DeviceIoControl函数的一个参数,最好看看驱动源代码,不然谁都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是驱动内定义的,DeviceIoControl函数的一个参数,最好看看驱动源代码,不然谁都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

“驱动源代码”怎么看,都是Dll了

网友B:
1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怎么样
2 如果只是应用程序,启动摄像头、拍照 可以调用WM5.0、6.0提供的A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是怎么样
2 如果只是应用程序,启动摄像头、拍照 可以调用WM5.0、6.0提供的API

问题是他们的API是什么?

网友:
可惜了,我不会。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