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 在WinCE中需要驱动么?

楼主:
由于要用到多个USB host接口,找了个USB HUB芯片AU9254A21,不知道需要驱动么?
我看芯片上输入只要DN0 DP0

网友:
当然需要

网友:
CE下就算做个1+1=2也要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jscoolman007 的回复:
由于要用到多个USB host接口,找了个USB HUB芯片AU9254A21,不知道需要驱动么?
我看芯片上输入只要DN0 DP0

不需要额外的驱动,原来的host驱动就行了

网友:
不需啊哟,我用过USB-HUB

网友:
需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