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卡寄存器配置

楼主:
各位好,小弟最近正在研究以太网卡DP83640,可是不知道里面的寄存器如何设置,另外里面的寄存器页面如何切换,那位大虾研究过此类网卡,望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datasheet,里面有讲如何设置与切换的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驱动程序看看呢?

网友:
看它的芯片资料,里面都有,就是有点不好,英文的

网友:
这种事情一般的来说都是看的datasheet了

网友:
看看datasheet 在网上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代码  觉得应该有的

网友:
网上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