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按下消息如何发送啊。

楼主:
我要写一个键盘的驱动,键盘按下后发送中断,
我需要实现,在按键按下后发送 键盘按下消息给。
然后在我的应用程序中调用ReadFile()函数读取键盘编号(多个按键 自己定义的)。

我如何在驱动中发送这个键盘按下的消息呢?

postmessage 和sendmassage 行吗?
他的第一个参数是窗口句柄,我的窗口不是固定的啊。是当前活动窗口。

网友:
键盘驱动,用不着readfile去读取按键信息的。。。
驱动与GWES交互是通过Keyborad_Event(),这个Event中带了三个值,扫描码、按键状态值及对应的虚拟码;扫描码是从键盘硬件上获取的,GWES不能用,GWES识别键盘信息是通过虚拟码的值来识别的。。。
扫描码与虚拟码的对应关系在驱动中有个表格进行对应的。。。
每次驱动从硬件上获取扫描码后,就是通过那表格,找到对应的虚拟码,,,并将它们送给GWES。。。

如果LZ要测试你的键盘驱动的话,也不用自己写个应用程序,只要打开一个输入框,即可,如给文件重命名等。。。

网友:
我需要实现普通键盘上没有的键的功能,防止操作的时候误输入字符。

网友:
扫描码与虚拟码的对应关系在驱动中有个表格进行对应的
这个表格在什么位置,我用你 mini2440的开发板,没发现这个表格啊, 扫描码是怎么和虚拟码对应的。
有没有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
发广播消息呢?

网友:
引用楼主 jiereliyi 的回复:
我要写一个键盘的驱动,键盘按下后发送中断,
我需要实现,在按键按下后发送 键盘按下消息给。
然后在我的应用程序中调用ReadFile()函数读取键盘编号(多个按键 自己定义的)。

我如何在驱动中发送这个键盘按下的消息呢?

postmessage 和sendmassage 行吗?
他的第一个参数是窗口句柄,我的窗口不是固定的啊。是当前活动窗口。

学习

网友A:
驱动中增加SendKeyEvent(keyValue,1); 和SendKeyEvent(keyValue,0); 表示键按下,松开。
应用程序用
BOOL COnLine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KEY_FAST:
                        break;

                case KEY_BACK:
                        break;
                case KEY_OK:
                        break;
                case 0x5a:
                        ReadFromFPGA();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获取对应的消息处理。

网友:
钩子函数可以通过回调函数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那个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
驱动发送广播消息就可以了
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keymsg,0,0);
keymsg消息号你自定义几个 WM_USER 以后的
应用程序里面,不需要ReadFile, 像处理普通消息那样处理就行了

网友:
wince 下的?不知道windows下的驱动入门容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中增加SendKeyEvent(keyValue,1); 和SendKeyEvent(keyValue,0); 表示键按下,松开。
应用程序用
BOOL COnLine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KEY_FAST:
break;

case KEY_BACK:
break;
case KEY_OK:
break;
case 0x5a:
ReadFromFPGA();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获取对应的消息处理。

SendKeyEvent(keyValue,1); 和SendKeyEvent(keyValue,0);  这是你自己定义的函数吧???

网友:
postmessage 和sendmassage可以吧,窗口不固定什么意思。把主窗口的句柄传进来

网友:
窗口问题这样:
BOOL GetCursorPos(LPPOINT &point);
HWND WindowFromPoint(POINT point);
这两个函数可以得到你当前光标的句柄

网友:
我在mobile上试过别的得到窗口句柄的函数:
GetActivewindow
GetCurrentwindow
......
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行
还有,你的窗口分成两类:
对话框和单文档
对于这两种你要有相同的方法才是
至少我的实验你用我上面的方法暂时可以

不过我在mobile上面的开发,用的是系统的api
不知道ce支持不
按理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