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89c51中断系统IE,IP寄存器啥区别?怎么编程使 ...

楼主(2010-03-16):
新手提问89c51中断系统IE,IP寄存器啥区别?怎么编程使用
如题,最近我在学习用KEIL C编写程序时对单片机里中断系统里寄存器IE和IP的功能很不了解,不知道中断源的优先级到底该设到哪各寄存器里,于是感到很晕,心里犯嘀咕:一个寄存器里怎么能把所有中断源优先次序排个序?!!由于对硬件不了解,就翻了几本书,结果大同小异:所有的书几乎用相同字数,相同的语言描叙这两个寄存器,然后后面就是长篇介绍单片机扩展,A/D转换……等等再也没提到这两个东东,请各位大侠赐教
编写程序
寄存器
优先级

网友A:
IE是中断使能,那个bit设1就允许哪个中断
IP是中断优先级,只有两个优先级,高和低,设成1为高
一般把特重要的一个中断设成高,其他都是低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中断使能,中断优先级,楼主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D:
如1 2 3 楼。

网友E:
IP优先级一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IE需要什么就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