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寄存器小问题???

楼主(2009-12-16):
nand flash的寄存器小问题???
nand flash的寄存器小问题???
我的64M nandflash的datasheet上面没有提及到任何的寄存器,是不是表示不带有寄存器啊?那么我怎么去控制读取这个nand flash?
FLASH
寄存器

网友A:
nand flash型号是K9F1208D0B

网友B:
读写nand flash需要操作的是CPU nand controller部分的寄存吧,flash一般介绍的是内部的结构和读写的时序,你只要按照datasheet里面的Program Flow Chart部分的流程图读写地址和命令和数据就可以控制nand了。

网友C:
nand flash controller在你板子上吧。nand flash芯片手册没有

网友D:
按照时序读写就行了

网友:
按时序读写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按照DATASHEET介绍的命令及时序操作就行,不用管FLASH的寄存器,要设置好CPU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