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M 问题

楼主(2009-08-19):
请教PCM 问题
提取的PCM 文件是8位的,
soud[50]=
{
0xff , 0x67,0x8,0x5, .......
}
1, 类型应该是 char 还是unsigned char char sound[50]对不对?
2。 为什么是提取的文件是16位的, 而生成后是8为的数据?
问题

网友A:
你把它保存到char类型的数组当然成了8位。。。用WORD或int吧

网友B:
不要用char,用其它试试

网友C:
没看懂你说什么。
char 是有符号字符类型;
所以你这里应该用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类型;
=======
如果是 16 位数据,则需要改用 short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