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中怎样能知道屏幕是打开的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感觉晕乎!

网友:
可能么?
就拿VGA那几条线根本就没反馈的信号线呢~

管脚
定义
红基色 red
绿基色 green
蓝基色 blue
地址码 ID Bit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红地
绿地
蓝地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数字地
地址码
地址码
行同步
场同步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感觉晕乎!

我想在屏幕亮(背景灯亮)的时候能得到通知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系统API吧,不过可以和驱动商量下,让它想想办法~
在CCFL或LED背光的控制上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