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提示下颜色表的是怎么创建的

楼主(2010-01-08):
哪位大侠给提示下颜色表的是怎么创建的
没有一点头绪,忘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帮顶下。
我也学习下。

网友B:
去GOOGLE百度上搜搜 很多现成的代码可以拿来用的。

网友C:
这个应该和你所使用的屏有关吧,我试用了一个PC机上的代码,放到我的下位机里面颜色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