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为什么我的tc35i模块插上SIM卡就自动关闭?
nanxiangzi
nanxiangzi

网友A(2009-04-22):
为什么我的tc35i模块插上SIM卡就自动关闭?
没插SIM卡的时候一切正常,能与上位机正常的通信
但插上SIM卡后过几秒就自动关闭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通信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AT&F

网友C:
可能是SIM卡引脚有短路,导致模块异常。

网友D:
换张卡试试.再检查一下卡座.

网友E: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F:
看一下模块给SIM卡座供电那一块,应该问题在电路上(SIM卡座和模块的连接上)

网友G:
这段时间它一直很正常
我也没改什么!

网友H:
TC35i自动关闭之前一般会通过串口输出提示信息的吧?
我记得以前用的时候遇到过电压高自动关闭和电压低自动关闭两种情况;

网友I(2009-06-04):
电压问题. 我经常遇到.
保证电压4V以上 就肯定没问题. 4V以下的 就加大电容.. 手册上说了 电压跌幅太大(超过0.3V) 就会自动关机. 没准是手册吹嘘的(实际不到0.3v),手册还说模块能支持到3.3V,实际上3.3V基本上连机器都开不了了. 所以尽量要稳定电压,不要让电压跌幅太大.
我 的项目 能通过 加电容, 换更牛的电源 解决. 希望LZ顺利.

网友J:
多问一句,
一块TC35i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