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流接口驱动的测试程序如何写啊?

楼主:
怎么写测试流接口驱动的测试程序啊?就是在应用程序中如果调用流接口驱动的那几个接口函数啊?
呵呵
有个简单的例子更好。。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 周立功出的ARM & WinCE实验与实践:基于S3C2410这本书,上边就有例子。很好的

网友A:
测试流驱动程序很简单,它的API函数与文件系统是相同的,用CreateFile这些函数即可

网友:
我有立功出的ARM & WinCE实验与实践 原代码
你要吗
我传给你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流驱动测试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流驱动程序很简单,它的API函数与文件系统是相同的,用CreateFile这些函数即可

普通的可以这样,但是高精度测试需要使用高精度定时器,测试线程响应时间等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