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好仪器后液晶屏花屏

楼主:
我的仪器组装好后,就是把板子和液晶装到外壳后,液晶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花屏,不装到外壳里就没事,弄了好长时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可能是数据线受到干扰、滤波没有滤除好(你放到外壳后才形成的)
LCD的排线没插好、

网友A:
不会吧,我的仪器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就这次做了两台都是这个毛病,怪,是不是静电什么的?

网友:
检查下 接地问题

网友:
怪,是不是静电什么的?数据线,地重要的线肯定是受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仪器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就这次做了两台都是这个毛病,怪,是不是静电什么的?

使用的什么晶振!你的读写周期是不是太短了呀!

网友:
估计是干扰,在看看,你组装的时候,是不是把线连好了

网友:
解决了,在液晶和外壳用螺柱上的地方换用了塑料的就OK了

网友:
干扰,后患无穷。。。

网友:
不是静电

网友:
排线加个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