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d中如何读取Sector Lockdown Register值

楼主:
各位大侠,ARM为AT91SAM9261,dataflash为AT45DB041d,
我现在想读取AT45DB041d中Sector Lockdown Register值,我找了一下,在at45.c文件中有读取Status Register值的函数。
AT91S_DataFlashStatus AT91F_DataFlashGetStatus(AT91PS_DataflashDesc pDesc)
{
        AT91S_DataFlashStatus status;

        /* if a transfert is in progress ==> return 0 */
        if( (pDesc->state) != IDLE)
                return DATAFLASH_BUSY;

        /* first send the read status command (D7H) */
        pDesc->command[0] = DB_STATUS;
        pDesc->command[1] = 0;

        pDesc->DataFlash_state  = GET_STATUS;
        pDesc->tx_data_size         = 0 ;        /* Transmit the command and receive response */
        pDesc->tx_cmd_pt                 = pDesc->command ;
        pDesc->rx_cmd_pt                 = pDesc->command ;
        pDesc->rx_cmd_size                 = 2 ;
        pDesc->tx_cmd_size                 = 2 ;
        status = AT91F_SpiWrite (pDesc);

        pDesc->DataFlash_state = *( (unsigned char *) (pDesc->rx_cmd_pt) +1);

        return status;

网友:
看程序应该是SPI接口的FLASH吧。
先研究一下SPI硬件协议,然后读读FLASH芯片的datasheet,应该可以自己搞定的。
如果 CPU有SPI控制器,那么就是先初始化控制, 然后按要求读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