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想做个象机械手这样的模型,都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楼主:
做一个机械手模型,用控制杆控制转动、上下、抓、放这样的简单动作,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呢?

网友A:
我是机械专业的,虽然当初就没学通,毕业后又从来没做机械,做机械手恐怕还得先学机械,

网友:
在我看来,做机械手恐怕还得先学机械,

网友B:
当然是电机,各种类型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电机,各种类型电机

电机,传感器,单片机的多机通信,传感器

用水平传感器很容易把手的姿态读出来,但电机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
你要做大的小的?
小的用舵机 单片机对各个舵机进行控制
(懂你熟悉的可编程控制器就行,网上还有专门的舵机控制器可视化设置编程菜鸟一看就会000)

大型的用伺服电机 也是控制器对其编码控制

网友:
pwm,舵机一般都是用PWM调制的。单片机的一些知识,学AVR最好了。

网友:
买现成的吧,你自己做一个下来钱也差不多!

网友:
机械结构比较麻烦,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机械专业的,虽然当初就没学通,毕业后又从来没做机械,做机械手恐怕还得先学机械,

me too!

楼主,机械让别人做,或者买。

单片机,电机控制 一些控制芯片少不了。

网友:
谢谢各位,隔行如隔山,我会好好去研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