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对于带SPI接口的TFT屏的驱动

楼主:
点这种屏,听说需要对SPI进行操作,我不是很了解,以前做的屏就是直接565就OK的。
可这个屏就是不知道怎么点,郁闷,希望高手+版主来指点一下!感激!

网友:
自己顶,在线等

网友:
需要用SPI来初始化,先查查你用的屏内部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恩,查了些资料,稍微有点眉目了,现在需要一个1ms的延时程序,不知道谁有AT91SAM9261这个ARM芯片的误差不是很大的延时程序。
或者是2440的1ms延时程序。
感谢!

网友A:
在Lcd_Init函数里面通过SPI接口初始化即可。

主要是
对SPI控制器的配置(IO脚功能配置,主从模式,时钟频率,有效沿,DMA等)
按照LCD文档定义,顺序的发送各个配置指令。一般这个顺序都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或者能向FAE要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cd_Init函数里面通过SPI接口初始化即可。

主要是
对SPI控制器的配置(IO脚功能配置,主从模式,时钟频率,有效沿,DMA等)
按照LCD文档定义,顺序的发送各个配置指令。一般这个顺序都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或者能向FAE要到的。

网友:
我现在是采用IO口来模拟SPI,现在弄了屏有点反映,出来全屏条纹,但没有实际显示,原因不详,有没有朋友有现有的驱动啊?发个给我参考一下
llj067@gmail.com
谢谢了

网友:
现在显示屏出现全是横线,每两条横线之间刚刚空一行。是否SPI已经配置好了呢?
下面还需要怎么弄?
请大家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