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启动到 IOCTL_HAL_POSTINIT 之后出错了

楼主:
各位大哥,
    我的 WINCE 启动到 IOCTL_HAL_POSTINIT 之后,
    但是还没有到  IOCTL_HAL_GET_HIVE_CLEAN_FLAG 就出错啦,
    出错信息如下: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410002(pth=87fff024), Proc-Id=00400002(pprc=827e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27e9308) 'NK.EXE'
PC=8050c810(NK.EXE+0x0000c810) RA=8050c804(NK.EXE+0x0000c804) SP=d001fdf4, BVA=00000000

   请大哥指教~!

网友A:
IOCTL_HAL_POSTINIT是给oem最后一次在系统正式开始调度之前一个机会做一些事情,IOCTL_HAL_GET_HIVE_CLEAN_FLAG 是在分区都已经mount成功的时候才可能走到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建议lz先在中间加一些debug信息,比如flash的初始化等等,这样方便找到可能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CTL_HAL_POSTINIT是给oem最后一次在系统正式开始调度之前一个机会做一些事情,IOCTL_HAL_GET_HIVE_CLEAN_FLAG 是在分区都已经mount成功的时候才可能走到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建议lz先在中间加一些debug信息,比如flash的初始化等等,这样方便找到可能的位置

呵呵,我还是个菜鸟呢~!
不了解 FLASH 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入口函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CTL_HAL_POSTINIT是给oem最后一次在系统正式开始调度之前一个机会做一些事情,IOCTL_HAL_GET_HIVE_CLEAN_FLAG 是在分区都已经mount成功的时候才可能走到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建议lz先在中间加一些debug信息,比如flash的初始化等等,这样方便找到可能的位置

呵呵,我还是个菜鸟呢~!
不了解 FLASH 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入口函数在哪里~!

这样子呀,估计不好查了,呵呵
入口在fmd_in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CTL_HAL_POSTINIT是给oem最后一次在系统正式开始调度之前一个机会做一些事情,IOCTL_HAL_GET_HIVE_CLEAN_FLAG 是在分区都已经mount成功的时候才可能走到
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建议lz先在中间加一些debug信息,比如flash的初始化等等,这样方便找到可能的位置

呵呵,我还是个菜鸟呢~!
不了解 FLASH 是怎么样的流程呢~!
入口函数在哪里~!

这样子呀,估计不好查了,呵呵
入口在fmd_init

我查到了,就是 FLASH 初始化那里出错了。

另外
BOOL OALIoCtlHalPostInit(
    UINT32 code, VOID *pInpBuffer, UINT32 inpSize, VOID *pOutBuffer,
    UINT32 outSize, UINT32 *pOutSize)
{
    // Do nothing for now.
    //
  //  *pOutSize = 0 ;
    return(TRUE);

}
如果把   *pOutSize = 0 ; 打开,
系统就进不到 FLASH 初始化,
屏蔽后就进到了 FLASH 初始化。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SP=d001fdf4,

————这个地址是堆内存的地址,不是内存映射表的地址,所以找起来有点麻烦。要熟悉windows的高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