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 电池电量低挂起。

楼主:
要做这个功能,希望大家说说。你们系统是在哪个位置做的这个功能,我好去看看我的代码,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们是在应用程序层不断读取电量,当电量低于某个值的时候就调用关机函数。

网友:
嗯,有相应的API的。呵呵。调用OEMPowerOff即可。

网友:
我本以为是系统PM里面有做这方面的功能。看来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在WinCE OAL中的电源管理主要由OEMIdle和OEMPowerOff两个函数实现。应该说OEMIdle实现的是处理器级的电源管理,而OEMPowerOff实现的是板级的电源管理。

在WinCE系统运行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线程可以执行,那么内核就会调用OEMIdle函数。一般在OEMIdle中,处理器都会进入sleep模式或者idle模式,这取决于处理器本身所能支持的低功耗模式。应该说,这个时候系统中的各个设备还是正常工作的,只是处理器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OEMIdle函数是OAL中必须实现的,MS 也提供了例程代码,在%_WINCEROOT%\Platform\Common\Src\Common\Timer\Idle路径下。

在OAL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函数OEMPowerOff。当系统进入Suspend的时候,首先所有的驱动的PowerDown函数会被调用,然后就会调用OEMPowerOff函数。在该函数中,处理器会进入深度休眠,直到中断产生后,处理器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从该函数中返回,接下来所有驱动的PowerUp函数会被调用,然后系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