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FSK调制的射频信号是数字信号吗?

楼主:
无线通信中什么叫数字信号,什么叫模拟信号
听说以前有手机是模拟信号的,现在都是数字的了
我想问,无线电磁波怎么能变成数字信号那样的方波?电磁波是正弦波,是连续的啊
用FSK调制的无线电信号无非是疏密相间的正弦波,这算是连续变化的(模拟的)还是非连续变化的(数字的)?

网友:
问题点停多的

网友:
是,我搞晕了

网友:
怎么没人支个声

网友:
是数字信号,载波只是一个载体,是正弦波,信号被加载到载波上,通过载波来传输,信号还是用1,0来表示的数字信号

网友:
1,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可根据幅度取什是否离散来确定。

2,模拟调制就是用模拟信号调制载波,数字调制就是用数字信号调制载波。

3,数字系统应该是指调制器的输入是数字信号

网友:
参看下面转贴的分析,说得比较详细:

GSM是个全数字的系统。
1、话筒把话音转化为模拟电信号
2、对于这个模拟信号,首先将它分成20ms一个的语音块,每个块用8KHZ抽样(抽成 160个样本),再用13bit进行量化(这个量化的信息量有13bit,量化方式是:A率13折线),量化后再加3个0变成16bit,现在的码速率为 128kbps,然后进行信源编码,变成13kbps。
空中接口上传送的就是这个13kbps的数字信号(前提是用全速率编码器)?
1月15日更新:
这两天考虑了一下,13kbps的数字信号不是直接在空中接口上传的,而是先经过GMSK调制后再传的,所以调制以后的载波还是属于模拟信号,但这个高频模拟信号承载的还是数字信号。
源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