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重启后更改的系统配置和文件丢失

楼主(2009-12-16):
设备重启后更改的系统配置和文件丢失
我的wince的设备,安装了软件后,如果Windows目录下,重启后就丢失了
还有设置的系统配置也是,重启后就无效了,需要重新配置
似乎所有的文件变化和配置都恢复到原来的了
不是只有硬启动才恢复出厂设置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机子是有一个开机键 和一个 reset 键
按开机键3秒以上才能开关机,每次都是按开机键关机和重启
配置
windows
wince

网友A:
WINDOWS目录是在RAM中的,关机后RAM断电,数据当然会丢失了,至于一些配置是在注册表里边的,如果没有设置HIVE REGISTER则不能保存注册表,断电再开机也一定是之前的值。

网友B:
HIVE注册表是可以保存,但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依然会掉,除非实现ROM-Only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