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的原理和公式推导

楼主:
全双工异步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本质是指每个高低电平的维持时间吧?还有那个定时器初值的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谁帮忙解答一下,忘记了。

网友:
PCON=0x80;    //  波特率=XTAL/12/(256-XX)/16 = XTAL/192  即UART_TL1=256-XTAL/BAUD_RATE/192

网友:
楼上是51系统~(补充下 )
不知楼主问那个系统

网友:
原理是很简单的,串口的电路是一个移位寄存器,定时器溢出时就会促使这个寄存器移出1bit数据。
根据你需要的波特率就可以算出移出1bit的时间间隔,然后你把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定义为这个时间间隔就行了。

当然,上面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原理,实际情况可能还有些细微的区别,比如实际计算的时候还有一个波特率因子,这个不同的单片机是不完全一样的,计算定时器初值时要把这个也算进去。

网友:
对了,上面1楼的公式里16就是波特率因子。

网友:
具体的芯片可能会有些差别,最好能找到相应的DATASHEET,里面都有的。

网友:
最好自己能用软件模拟串口,学习的机会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