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usb通信
xrlabc
xrlabc

网友A(2009-09-10):
usb通信
小弟不才,刚刚接触usb这块?想请教下如果想实现两个程序(一个在pc端,一个在wince设备端)之间通信,可以上传下载文件,应该怎么做呢?我已经在pc端通过GUID查到了wince的usb设备,但是不能上传下载文件到wince设备中?还各位大侠指教!!
设备
USB
下载文件
wince

网友B:
直接用Microsoft ActiveSync 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下如果不使用activesync,该怎么办呢?就是不用rapi??

网友D:
通过USB,又不通过activesync?
没有activesync,LZ是如何在pc端通过GUID查到了wince的usb设备?
通过USB发送数据,在PC端估计是可行的;但CE端呢,不确定。

网友E:
我现在用rapi做了个程序可以传送文件到wince指定目录下,但是每次都要先连接activesync,所以我想能不能不通过他? 还有你说的pc端通过GUID查到了wince的usb设备,我也做好了,现在能查找到设备,但是不能传送文件给去。我想用writefile之类的,但是wince端没有程序接受我传输过去的文件?所以就困惑了??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