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擦除桌面上显示的轨迹

楼主:
本人做了一个手写输入法,书写之后桌面上留下了手写笔划过的轨迹,我要在下一次写的时候把上一次的轨迹擦除掉。想知道用什么API可以实现擦除这功能。

网友:
你可以考虑规定书写的范围,比如是一个矩形区域里,然后在下一次写的时候,设定首先重新绘制这个矩形区域(用背景色)。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擦除一样。

网友:
RedrawWindow(hWnd, rcUpdate, hrgnUpdate, flags)

这个函数吗?这个rcUpdate参数怎么确定呢?

网友:
没用过这个函数,绘制的函数有很多。具体你可以上网查查。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是写在桌面上的啊 不是在窗口里的 窗口里的像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我都是用mfc,没用过api。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我在mfc中实现了,你可以用api实现。
设计一种控件,这个控件的区域里可以用于手写。
1.这个控件绘制时采用dc的方式绘制,dc指向设备。mfc里面CWindowDC dc(GetDesktopWindow()); 这样它总是悬浮于最上面,不会受到其他干扰。
2.这个控件可以实现恢复背景色的功能。利用dc的画刷操作。
3.不用的时候,show(hide)它,这里api函数应该有对应代码。

整个实现过程和实现提示条差不多,只不过在实现提示条的时候,dc指向设备。

网友:
我的程序是整个屏幕都可以手写 要是在窗口里问题就好解决了  写的时候我是直接用了桌面的DC

网友:
搞定了,我用movewindow()的

网友:
movewindow()从功能上来看,没这层含义,应该是调用它以后,它会发送一次WM_PAINT消息起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