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USB设备接收缓冲区

楼主(2009-06-04):
如何清除USB设备接收缓冲区
我开发一个HID 刷卡器驱动 已经可以读出数据了(我用的是createfile readfile 重叠模式)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在我未调用启动刷卡的时候 如果我刷了一张卡A再调用启动刷卡 会读出卡A的数据 我想实现这个功能,在我调用启动刷卡时候我先调用一个清除USB设备缓冲的函数 这样即使我前面已经刷了一张卡 接下来调用启动刷卡也不会读出这次的数据 说白了就是只有在我启动刷卡后才能让用户刷卡 请问如何实现?
数据
缓冲区
如何
开发

网友A:
启动刷卡啥意思?硬件?软件?
如果是软件的话 告诉你两个思路:
1 你自己修改下驱动 添加一个响应函数就ok了
2 你上层在正式启动以前 先启动一个读取的例程,保证全部读取成功了 再启动不就可以了。
其实硬件启动--》软件开始,这个时间段内的刷卡 如果真的能保存的话 还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必要浪费掉啊
个人浅见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