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寿命问题

楼主:
网上搜索得知SD卡的寿命为擦写10万次以上,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1、是不是我如果只对其中一片区域(非0扇区)进行擦写10万次,那么这片区域就有可能损坏,而其他区域还可以正常使用呢?
2、一般的文件系统对写操作如FWRITE(FILE *fp,W)是怎么处理的,如果FWRITE采用的是覆盖的方式即替代以前的文件的话,会对原文件进行物理擦除还是只是另开辟一块区域只不过文件指针移动了?

网友:
1. 不一定。

从组成结构和flash原理来说,应该是如你所说,损坏的不用,其他继续可用。sd卡用的都是nand flash,尤其现在用的MLC的,损坏率极其高,一旦有多位损坏无法修复,可能会造成大片区域无法使用。
我们手头有多块sd损坏,甚至无法格式化,只能报废。不过这种情况毕竟不多。

2. 一般的文件系统fat/fat32/ext2之类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sd卡/u盘都是被认为类似磁盘设备,直接覆盖操作。

网友:
1、可能整个卡都不能用了。
2、与操作系统有关,早期的操作系统例如DOS、Win9x在储存空间充足的时候会另外分配空间,目前的操作系统好象都是直接覆盖。

网友:
技术贴,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