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加载内核不成功

楼主:
我根据smdk2410将u-boot-1.1.6移植到mini2440,启动后只出现以下信息,加载内核不成功,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50000, size 0x200000

reading NAND page at offset 0x50000 failed

2097152 bytes read: ERROR

## Booting image at 32000000 ...

Bad Magic Number

网友:
Bad Magic Number

内核Image的头文件出错了。
看看你的uImage有问题,看看制作过程。

网友:
内核Image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换一个u-boot可以加载的。

网友:
看样子是uboot有问题。需要重新编译。
nand的读函数部分有错误~~

网友A:
nand的支持我使用的是和能正常使用的u-boot相同的代码,我有么有可能是哪个宏设置不正确,就像一开始我没有定义 bootdelay 就直接进入了命令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的支持我使用的是和能正常使用的u-boot相同的代码,我有么有可能是哪个宏设置不正确,就像一开始我没有定义 bootdelay 就直接进入了命令行。

很有可能,可以先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nd的支持我使用的是和能正常使用的u-boot相同的代码,我有么有可能是哪个宏设置不正确,就像一开始我没有定义 bootdelay 就直接进入了命令行。

很有可能,可以先查一下!
一般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