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149与SP12之间通信的程序

楼主:
     各位老师,前辈们,我的毕业设计涉及到了这两个模块之间的连接,SP12是温度压力传感器,我的工作就是把SP12采集到的数据通过430的处理,最后经过一个无线发射模块把数据发射出去。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SP12和430之间的程序该怎么写呢?  他们之间是SPI通信的。
       谢谢各位答疑。

网友:
1.选择硬件SPI的话,网上有demo代码,到TI的官网搜索.
2.软件SPI的话,可以借鉴www.ouravr.com上的基于AVR的模拟代码,注意晶振频率.

网友:
SPI,149的UART有SPI模式的

而且有两个UART

分别接两个就可以

网友:
    嗯,不过我买的149开发板上面只带着一个32768hz的晶振,后来我自己焊了一个8M的。在时钟频率方面是要软件设定呢?还是不用管呢?  另外,149对SP12的各种测量数据进行读取的程序怎么写啊?  谢谢~

网友:
网上很多资料的

网友:
它们的硬件上,都支持SPI,那么就显得很简单了。而且根本不用模拟SPI时序,你需要发送,就将发生是数据写到发送寄存器上,启动发送,想读数据,就去读接收寄存器,清标志位,当然,你也可以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