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数据库问题:CeReadRecordProps()的使用与内存泄露

楼主:
偶对数据库操作函数不是很熟,今天看到一同事写的CeReadRecordProps()函数的使用.怀疑它产生了内存泄露,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代码如下:
PBYTE pBuff;

for(j = 0; j < iRecordCount; j++)
{
  //移动记录指针
  ceOid = CeSeekDatabase(m_hDB,CEDB_SEEK_BEGINNING,j,&dwIndex);
  if(ceOid == 0)
  {
    AfxMessageBox(_T("读记录失败!!"));
    return(FALSE);
  }

  pBuff = 0;
  ceOid = CeReadRecordProps(m_hDB,CEDB_ALLOWREALLOC,&wProps,NULL,&(LPBYTE)pBuff,&dwRecSize);
  if(ceOid == 0)
  {
    AfxMessageBox(_T("读记录失败!!!"));
    return(FALSE);
  }
  pRecord = (PCEPROPVAL)pBuff;
  for (i = 0; i < wProps; i++)
  {
    // 数据分析
    pRecord++;
  }
}

CeReadRecordProps()函数的参数:pBuff,与CEDB_ALLOWREALLOC的使用:CeReadRecordProps()在使用了CeReadRecordProps参数时,将调用LocalAlloc()为pBuff分配内存.
现在的问题是:分配到的内存pBuff,在何时释放?及如何释放?

在网上看,大家在讨论是使用free,free[],还是LocalFree()来释放.

特别的,在代码中,强制给pBuff赋值为零的代码,使的API有可能再也找不到以前分配的内存,所以导致内存泄露.这是我的观点,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当然,也有说不用释放的.因为代码中没有出现new/malloc等分配内存的语句.

网友:
用 LocalFree 来释放啊

网友:
pBuff = 0;
  ceOid = CeReadRecordProps(m_hDB,CEDB_ALLOWREALLOC,&wProps,NULL,&(LPBYTE)pBuff,&dwRecSize);

&(LPBYTE)pBuff 0x00000000上的数据是未知的, 写数据到这个数据为地址的空间, 当然就会cr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
pBuff=0;
  ceOid= CeReadRecordProps(m_hDB,CEDB_ALLOWREALLOC,&wProps,NULL,&(LPBYTE)pBuff,&dwRecSize);
&(LPBYTE)pBuff 0x00000000上的数据是未知的, 写数据到这个数据为地址的空间, 当然就会crash了..

哈哈...,看来你也不懂,去看看帮助吧,说的很清楚的
如果pBuff为空,API会自己分配内存.否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API分配内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什么问题释放分配的内存不清楚!

网友:
貌似CE中有检查内存泄露的专用工具吧,是否测试过,能得知泄露了么?

呵~~~

以前整过别人写的绘图的东东(pc下的程序),貌似CAD的一个软件,他明明动态申请了内存,但没有释放,程序未泄露,而当我加上delete后,在界面上绘图反而出现了莫名的错误,比如画个曲线,结果弧度显示不出来

网友:
如果pBuff为空,API会自己分配内存.否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 code
pBuff=0;
? ceOid= CeReadRecordProps(m_hDB,CEDB_ALLOWREALLOC,&wProps,NULL,&(LPBYTE)pBuff,&dwRecSize);
&(LPBYTE)pBuff 0x00000000上的数据是未知的, 写数据到这个数据为地址的空间, 当然就会crash了..

哈哈...,看来你也不懂,去看看帮助吧,说的很清楚的
如果pBuff为空,API会自己分配内存.否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API分配内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什么问题释放分配的内存不清楚!

原来如此
微软的代码是没有释放内存的...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DIALP\btdialp.cxx

网友:
不像是这个文件中的代码

网友:
看这个函数

void CePimCommand(HWND hWnd, PIMTYPE ptData, UINT uDataCount, HANDLE *rghData, void *pReserved) {
        if (uDataCount != 1)
                return;

        CEOID oid = *(CEOID *)rghData;

        CEOID db_out = 0;

        HANDLE hdb = CeOpenDatabase (&db_out, L"Contacts Database", 0, 0, NULL);
        if (hdb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DWORD dwIndex = 0;

        if (! CeSeekDatabase (hdb, CEDB_SEEK_CEOID, (DWORD)oid, &dwIndex))
                return;

        unsigned char *lpBuff = NULL;
        DWORD cBuff = 0;

        CEPROPID aPropID[PHONE_NUM] = {
                PR_HOME_TELEPHONE_NUMBER_W,
                PR_HOME2_TELEPHONE_NUMBER_W,
                PR_BUSINESS_TELEPHONE_NUMBER_W,
                PR_CALLBACK_TELEPHONE_NUMBER_W,
                PR_CAR_TELEPHONE_NUMBER_W,
                PR_MOBILE_TELEPHONE_NUMBER_W,
                PR_RADIO_TELEPHONE_NUMBER_W,
                PR_PRIMARY_TELEPHONE_NUMBER_W };

        WORD dwPropIDs = PHONE_NUM;

        [color=#FF0000]if (! CeReadRecordProps (hdb, CEDB_ALLOWREALLOC, &dwPropIDs, aPropID, &lpBuff, &cBuff))
                return;[/color]
        PhoneInfo numbers[PHONE_NUM];

        memset (numbers, 0, sizeof(numbers));
        CEPROPVAL *ppv = (CEPROPVAL *)lpBuff;

        int iPhoneCnt = 0;

        for (int i = 0 ; (i < dwPropIDs) && (iPhoneCnt < PHONE_NUM); ++i, ++ppv) {
                if (ppv->wFlags & CEDB_PROPNOTFOUND)
                        continue;

                switch (ppv->propid) {
                case PR_HOME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h");
                        break;
                case PR_HOME2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h2");
                        break;
                case PR_BUSINESS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w");
                        break;
                case PR_CALLBACK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c/back");
                        break;
                case PR_CAR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car");
                        break;
                case PR_MOBILE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m");
                        break;
                case PR_RADIO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radio");
                        break;
                case PR_PRIMARY_TELEPHONE_NUMBER_W: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 L"prim.");
                        break;
                default:
                        continue;
                }

                if (wcslen (ppv->val.lpwstr) >= MAX_PHONE)
                        continue;

                wcscpy (numbers[iPhoneCnt].szPhone, ppv->val.lpwstr);
                ++iPhoneCnt;
        }

        if (iPhoneCnt < PHONE_NUM) {
                numbers[iPhoneCnt].szPhone[0] = '\0';
                numbers[iPhoneCnt].szPhoneType[0] = '\0';
        }

        int ndx = DialogBoxParam (ghInst, MAKEINTRESOURCE (IDD_DIALOG1), NULL, WhichDlg, (LPARAM)numbers);

        if ((ndx >= 0) && (ndx < iPhoneCnt)) {
                PROCESS_INFORMATION pi;
                STARTUPINFO                si;

                memset (&pi, 0, sizeof(pi));
                memset (&si, 0, sizeof(si));
                si.cb = sizeof(si);

                DWORD bCP = CreateProcess (L"btdialer.exe", numbers[ndx].szPhone, NULL, NULL, FALSE, 0, NULL,
                                        NULL, &si, &pi);

                if (bCP) {
                        CloseHandle (pi.hThread);
                        CloseHandle (pi.hProcess);
                }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