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GPS模块开发,刚入门,

楼主(2009-04-02):
如何做GPS模块开发,刚入门,
本人刚接触GPS,就想买个U口的GPS模块,然后通过GPS数据接口协议NMEA-0183,来读取数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指令初始化什么的?是不是把模块连到电脑上就好使???我就想自己取个经纬度那些简单的数据
模块
数据
经纬度
开发
如何

网友A:
输出就是一个标准串口数据
一般是 9600

网友B:
谢谢,我查找GPS数据接口协议NMEA-0183,这一协议把GPS的数据接口定义为4800bps的串行数据总线。我想知道我用串口通信的方式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取得数据,还是要发个指令什么的?

网友C:
我是不是得先买一个GPS模块,然后再开始研究!

网友D:
首先手头得有GPS模块,然后就可以根据NMEA-0183协议通过串口发送命令,操作GPS模块,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