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配问题,马上结贴。。

楼主:
在vxworks中,内存应该是按照下面分配的:
vectors
Exception Pointers
reserverd
...
...
Initial Stack
test
data
bss
wdb Memory pool
system memory pool
从上到下地址递增的

想问下,对于在程序中直接用malloc分配的变量对应上面哪部分?
还有任务堆栈、中断堆栈又是哪部分?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是不是对应上面Initial Stack?如何划分的?

网友:
malloc分配的变量 的对应的应该是 System Memory Pool
任务堆栈可以是使用data 区(全局变量),也可以是malloc分配的
局部变量 应该是处于 任务堆栈中

网友:
如果体系支持,中断栈使用独立,系统启动时根据配置设置中断栈的大小和位置。也就是说,随便你喜欢,可以任意地方。
如果体系结构不支持,中断栈就是用当前任务栈。

任务栈也一样,随便你喜欢,你可以自己设置它在任意你希望的位置,只要你保证了这空间不和别人重叠。

malloc分配到的对应于memory pool位置。

毫无疑问,局部变量在栈中,你可以随便看下反汇编,看下如何引用局部变量的就清楚了。

网友:
system memory pool 是实际的应用软件可用部分

我认为这一部分分为了 任务栈区 和 堆区

其中,任务栈是在栈区开辟,而malloc是在堆区申请

vxworks没有单独的中断栈,中断占用任务栈,而且还要考虑中断嵌套
所以说,一般在开任务栈的时候,还要考虑中断的问题(适当多开一些任务栈)

局部变量位于任务栈中。

如楼主图示,其他部分的内容,写应用程序时可以不考虑。

根据我了解的,bootline是存放启动参数的,包括启动方式,终端地址 主机地址 用户名密码等

Initial Stack 是用户程序入口任务使用的栈,也就是根任务的栈

wdb Memory pool 是给WDB使用的(貌似任务调度)

我也只是了解一些皮毛,楼主可以多参考一些手册资料

test
data
bss
这3个段是放程序的,test是代码段,data是数据段(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就处于这个位置)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大家是否还有其他完善的。

网友:
马上结贴了,大家还有补充的么。。。

网友:
直接malloc肯定是System memory pool。
任务堆栈和中断堆栈理论上可以在任意地点,只要和其他内存不冲突即可。

建议楼主下载一份Vxworks源代码,看看内存初始化部分以及taskCreate和malloc函数即可明确

网友:
8楼,哪能找到源码呢

网友:
我们公司是windriver合作伙伴,有6.x版本源码,5.5版本源码网上能找到。
公司有信息安全规定,无法外发。

我下了 一份5.5的,不太完整,需要的话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