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CF不可见

楼主:
我的硬件是cpu+852gm+ich4,定制的ce image不能看到cf卡(硬盘)。

我在其他架构主板上amd+cs6656上是可以看到cf卡(硬盘)。

微软网站有个相关问题何宗健老师做了回答,说可能与芯片有关。

我现在想请教大家如何cpu+852gm+ich4架构上实现了?

网友:
我的硬件是cpu+852gm+ich4,定制的ce image不能看到cf卡(硬盘)。

我在其他架构主板上amd+cs6656上是可以看到cf卡(硬盘)。

微软网站有个相关问题何宗健老师做了回答,说可能与芯片有关。

我现在想请教大家如何cpu+852gm+ich4架构上实现了?即如何修改bsp文件?

网友:
系统定制中未加入或者未支持CF卡。

网友:
CE下记得可以实现从CF卡启动系统,应该对CF卡是支持的

网友:
应该跟你选择的BSP有关的,你可以尝试用CEPC BSP包,即PB自带的那个BSP看看。

网友: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852+ICH4),从CF卡启动系统后在“我的设备”看不到CF卡(硬盘)。

但是我从同事那拿到一个工程,用那个工程编译就可以,很奇怪。但是我根据他的设置选择组件,用我的工程编   译也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漏掉的地方。

楼主解决了说明下原因,我也跟着学习下。

网友:
我认为是bsp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修改,具体如何改。

我用相同的方法在其他架构的主板上可以的(如amd+cs6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