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IO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IO口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啊.我想在2440板子上接一个LED和一个蜂鸣器,请问我需要在里面加一个GPIO的驱动吗,还是直接访问IO口的地址,在里面置位复位就行了,不用写驱动.

网友:
都可以。

不过我觉得直接写一个LED,一个蜂鸣器的驱动更好。

网友A:
写个应用都行,在wince5.0 下。呵呵。

网友:
怎样都可以,关键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看怎样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个应用都行,在wince5.0 下。呵呵。

直接写一个应用程序,访问要用到的IO口的控制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控制LED和蜂鸣器就可以吗?
我在驱动里加了一个GPIO驱动,后来想想是不是不用加这个驱动,直接控制,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可以的话哪种方法更好呢?

网友:
都可以 不过最好写个GPIO的驱动 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也可以写个LED的驱动 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代码的

网友:
// 描    述 :跑马灯
#define GPF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0)
#define GPF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4)
#define GPF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58)
int LedMai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tab[]={0xf7,0xef,0xdf,0xbf};
int i;
GPFUP&=0XFFFFFF87;      //使能上拉F3-6
GPFCON&=0XC03f;
GPFCON|=0X1540;          //将F3-6设为输出口
while(1)
{
for(i=0;i <4;i++)
{
GPFDAT=ledtab;
Delay(70);
}
}
return(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
unsigned int i,j,k;
for(i=0;i <=x;i++)
for(j=0;j <=0xff;j++)
for(k=0;k <=0xff;k++);

}

网友:
访问GPIO,放在驱动中,应该比较好些。。。

LZ的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是前者的话,可以写应用程序,通过API接口来实现,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通过读取相应GPIO接口的数据寄存器来获取状态值。。。可以将GPIO接口配置成输出,从而,可以读取寄存器位的值,以此决定是否LED变化等。。。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解答.那我现在还是加一个驱动,然后用API接口实现好了,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