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用DDRAW移植GUI显示??

楼主:
原来在MTK平台做过个程序,UI库用自己写的,所有显示都是通过直接操作显存,速度很快
但在WINCE上,为了移植方便,直接用DIB来替代显存,发现图片UI显示太慢,特别是用了矢量字体。
没研究过DDRAW,不知能不能改善我的问题

网友:
可以

但速度上不会有什么提高

网友:
不是说DDRAW是专门针对游戏做嘛,我原来UI显示都是组个BMP存到兼容DC,写字也是往兼容DC写,最后再一次的复制到DC,感觉这样慢了很多,查了文档说是DDRAW可以直接操作显示设备,应该会快很多吧

网友:
顺便说下,我设备的分辩率是800x600的,我UI贴图的方式是读BMP的数据写入DIB指针

网友:
gdi应该 够快了

网友:
DDraw要快一点,毕竟是直接操作显存

网友A:
很郁闷,看了DDRAW,原以为可以获得显存的指针,但发现还是只能用HDC调用GD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郁闷,看了DDRAW,原以为可以获得显存的指针,但发现还是只能用HDC调用GDI

是的,还是GDI

网友:
楼主 从MTK 转做 winc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郁闷,看了DDRAW,原以为可以获得显存的指针,但发现还是只能用HDC调用GDI

是的,还是GDI

但今天有看了文档,好象可以通过LOCK表面,直接操作指针....,谁懂的???

网友:
如果硬件支持的话,用Direct3D 或者OPenGL做,会快很多吧

网友:
直接写显存的速度会比写HDC快,但是关键还在于你的图像算法,你想提高速度,首先要确定哪个部分运行时间较多,然后再做具体优化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下,通过GetTickCount得到显示我的程序主页面(480x640采用Biblt)用了300ms,
在一个CreateTImer建立的1S定时器,如果不显示UI(即屏蔽Biblt)周期一般为1000 tick,如果显示UI(即采用Biblt显示UI)周期变为1300个TICK,如果在加上往DC写字,周期成了1400~1500tick
这样直接造成我主程序的1S定时延长了500ms左右...
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