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定制的奇怪问题

楼主:
之前的PB编译生成系统正常。昨天不知道为啥。重新编译一个之前的工程就报错。
build.err的内容如下:
E:\WINCE5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build.log的最后的内容如下:

Windows CE Version (Release) (Built on Mar  1 2004 21:46:39)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dummy
TARGETTYPE: dummy
RELEASETYPE:
TARGETLIBS:
SOURCELIBS: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ublic\ie\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E:\WINCE500\PUBLIC\IE\CESYSGEN
TARGETNAME: dummy
RELEASETYPE is not defined.  Using DEFAULT.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addlib E:\WINCE500\PBWorkspaces\gk700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uuid.lib E:\WINCE500\public\ie\oak\lib\ARMV4I\retail\ieuuid.lib
'addlib'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
或批处理文件。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addlib' : return code '0x1'
Stop.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无意中改到源码了。不过昨天我又重新更新下之前的BSP(正常能用的)也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网上也查到不少人有这个问题。。。不过都没说解决方法。。。。故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顶起来。。。

网友:
选sysgen吗?

这是环境变量等过程出错。

不要随便选build and sysg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sysgen吗?

这是环境变量等过程出错。

不要随便选build and sysgen

试过,sysgen,build and sysgen和 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都报同一个错误。

网友A:
我以前用一些BSP会遇到,后来换了一些BSP就再也没有这样过,我也不懂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一些BSP会遇到,后来换了一些BSP就再也没有这样过,我也不懂啥原因。

真是郁闷。。。wince出现的问题有时真的很离奇。。。。。。。。。。。。。。。。不过出现过这种问题的人应该不少的。总有解决的吧

网友:
换了以前能用的BSP还是报错。。。。这是为何??????????????紧急求助!!!!!!

网友:
无奈。。。。。重装了系统。。。。搞定。。。。。
不过应该有更方便的解决方法。期待新方法!!!!!
结贴喽。

网友:
解决方法:这是由于安装卡巴斯基或其他杀毒软件的原因,在编译时将C:\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addlibexe隔离所导致,打开卡巴斯基,“扫描”

--“隔离”--“设置”--“恢复”千万不能选删除,否则除非你能拷贝到这个EXE文件,要不你只有重装WIN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