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基于wince的应用程序需要如何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
  现需要开发一个基于wince的应用程序,而又是第一次接手,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前辈的指导,所以需要向大家请教。
  1.现我只安装了vs2005+sp1,还没有安装别的,请问要安装一些什么程序才可以调试应用程序?(以前看一个介绍如何安装wince的帖子,说如果只开发应用程序,只需要安装vs2005,导致我就安装了这个。但今天想来不对,我没有嵌入式硬件,是不是要安装一下模拟器?)请详细介绍一下!
  2.手头已有wince5.0,它和wince6.0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3.安装这些共需要多大空间?(电脑空间貌似很紧缺了)
  请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
去微软的MSDN看看就知道怎样的开发了

网友:
谢谢,马上去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接手,别人用什么环境LZ就用什么环境

应用:
EVC(SP4)+SDK
VS2005+SDK

网友:
PB自定义SDK+模拟器,
用vs 2005或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手,别人用什么环境LZ就用什么环境

应用:
EVC(SP4)+SDK
VS2005+SDK

以前是DOS,现在改成wince。不要装wince5.0 or 6.0吗?

网友:
其他的驱动什么的以后应该也是我做,但现在得把一个应用程序做出来,请问要安装一些什么软件?
除了PB,WINCE,vs,还有什么吗?

网友:
看了很多资料,似乎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