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问问题,请老鸟们指导

楼主:
我手头有一块2410的板子,可是和电脑不能连接。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
系统里除了驱动只装了360安全卫士,其他软件安装顺序是:1、CE5.0 2、EVC 3、USB驱动(用USB线连接) 4、activesync
连接之后打开板子的电源,托盘里activesync的小标一直没有反应是白的,系统提示了硬件已经安装可以使用,就是连不上。
之后又安装了GIVEIO驱动,还是不行,我都重装N遍系统了,请高手救命啊~!
截了两个图传不上来。
一个是硬件管理器->端口->giveio(com3),说明GIVEIO安装上了
一个是硬件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standard enhanced PCI to USB host controller,说明USB驱动也装上了

网友:
路过零分帖,一概不回答

网友:
新注册的帐号没有分啊……唉~~~

网友:
新注册的有 200分的。

这个说明楼主是 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