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接收数据存到数据库中

楼主:
我想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到数据库中,要怎么实现啊?大家帮帮忙。。。。多谢
我已经试了在一个文件里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把值赋给变量,但是值传不出去

网友:
问题供述太不清楚,路过

网友:
就是我要把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到我编的数据库中要怎么实现啊?

网友:
值传不出去?传到哪里传不出去?

网友:
如果是CESQl,那你要执行插入操作

但是看你好像在用文件操作,不清楚你要干什么

网友:
传到数据库程序中,就是把值赋给数据库程序中定义的变量,但是不显示

网友:
不是,说得文件是在.CPP文件。我用的是SQlite数据库,就是插入数据操作中想实现把我收到的串口数据插入数据库中

网友:
重理我的问题:我现在要把从串口收到数据插入数据库中,我用的是SQlite数据库,出现的问题是:我在串口程序类中定义一个变量,把成员函数
onserialread()中接收数据的参数值赋给我串口程序类中定义一个变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变量值插入数据库。

网友:
http://hi.baidu.com/qinpanke/blog/item/04af75c7658ef31c9d163dce.html

这篇写的不错。

网友:
把问题分解 写两个测试例子 1、查看串口是否正确传数据  2、用数据插入到数据库中

网友:
分开的两个问题,都可以实现,串口可以收到数据,数据库可以插入数据程序中写好的数据,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联系起来

网友:
晕了 既然都可以     数据程序是什么? 把收到的数据给数据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A:
这个,你哪个不明白,读串口数据,配置数据库,操作数据库?

网友:
我用的是SQL CE2.0,那个插入数据库是很简单的,直接使用insert into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收到的数据给数据程序啊。。。用程序怎么实现啊。。。我串口读数据程序如下:
void CSerialDlg::OnSeriesRead(CWnd* pWnd,BYTE* buf,int bufLen)
{
        CSerialDlg *pDlg = (CSerialDlg *)pWnd;
        CEdit * pEdit;
        pEdit = (CEdit*)pDlg->GetDlgItem(IDC_EDT_RECV);
        CString strRecv = (char*)buf;
        CString strOld;
        pEdit->GetWindowText(strOld);
        pEdit->SetWindowText(strOld + strRecv);

            delete[] buf;
}
数据库插入程序如下:
void CDataBaseDlg::OnBtnInsert()
{
     CString strRecv;
     TCHAR buf[256];
     db.execDML(L"begin transaction;");
     int i=4;
     memset(buf,0,sizeof(buf));
     wsprintf(buf,L"insert into tblTest values('no%d','name%d');",i,strRecv);
     db.execDML(buf);
     db.execDML(L"commit transaction;");

     AfxMessageBox(_T("插入成功"));

}
水平有限只能编程这样。。。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样把OnSeriesRead()函数读出的数据给OnBtnInsert() 函数。。。。大家都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哪个不明白,读串口数据,配置数据库,操作数据库?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收到的数据给数据程序啊。。。用程序怎么实现啊。。。我串口读数据程序如下:
void CSerialDlg::OnSeriesRead(CWnd* pWnd,BYTE* buf,int bufLen)
{
CSerialDlg *pDlg = (CSerialDlg *)pWnd;
CEdit * pEdit;
pEdit = (CEdit*)pDlg->GetDlgItem(IDC_EDT_RECV);
CString strRecv = (char*)buf;
CString strOld;
pEdit->GetWindowText(strOld);
pEdit->SetWindowText(strOld + strRecv);

    delete[] buf;
}
数据库插入程序如下:
void CDataBaseDlg::OnBtnInsert()
{
    CString strRecv;
    TCHAR buf[256];
    db.execDML(L"begin transaction;");
    int i=4;
    memset(buf,0,sizeof(buf));
    wsprintf(buf,L"insert into tblTest values('no%d','name%d');",i,strRecv);
    db.execDML(buf);
    db.execDML(L"commit transaction;");

    AfxMessageBox(_T("插入成功"));

}
水平有限只能编程这样。。。主要问题就是怎么样把OnSeriesRead()函数读出的数据给OnBtnInsert() 函数。。。。大家都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网友:
先确定你的SQL语句没有错误

网友:
DEBUG一步步看看

网友B:
你得程序看不出两个函数之间能发生数据传递。
你可以设置一全局数组,把OnSeriesRead()读出的数据放到全局数组里,再运行OnBtnInsert()

网友:
程序看不太明白
你可以设计一个结构体变量,把读取的赋值,后在写到db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看不太明白
你可以设计一个结构体变量,把读取的赋值,后在写到db中

能不能讲详细点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程序看不出两个函数之间能发生数据传递。
你可以设置一全局数组,把OnSeriesRead()读出的数据放到全局数组里,再运行OnBtnInsert()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使这两个函数之间发生数据传递,之前是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然后把数据赋给他,但是没反应。。。。所以想请教下要在哪定义全局数组呢?

网友:
you may add the value to "the app"(EVC IDE sofeware)

网友:
你直接插入数据库数据看看能否成功,估计你操作数据库有问题

网友D:
数据库单独是可以插入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库单独是可以插入数据的

啥意思?

网友E:
设断点调试一下,插入数据库的值是否符合表中字段的要求,如果错误,看看sqlite输出的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断点调试一下,插入数据库的值是否符合表中字段的要求,如果错误,看看sqlite输出的错误信息是什么。

数据类型一样的,但是设置断断电时插入的数据老是为0,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