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转嵌入式开发,望前辈指教!!!

楼主:
如题,小弟以前一直做的是传统应用软件开发,最近想转作嵌入式开发,之前一直听说但没具体了解,现在看了网上的信息感觉很乱,望前辈告诉小弟刚入门如何学习!!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先从WinCE平台的应用程序开发入手,如果有设备的话最好了,比如WinCE平台或是Mobile平台的手机,手持机。通过ActiveSync可以直接同步设备,部署程序到设备上。这样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也和你原来的应用程序开发相类似可以比较容易的过度。然后可以研究一下设备的驱动程序开发,接着可以深入了解WinCE平台开发基本就大功告成了。哈哈,偶也是WinCE初学者:)

网友:
想自学吗?没有环境没有任务给你 有点困难啊 可以网上搜索些wince入门的资料先看看
加油!

网友:
推荐一本好书:《windows CE 6.0 开发者参考》很不错,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从WinCE平台的应用程序开发入手,如果有设备的话最好了,比如WinCE平台或是Mobile平台的手机,手持机。通过ActiveSync可以直接同步设备,部署程序到设备上。这样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也和你原来的应用程序开发相类似可以比较容易的过度。然后可以研究一下设备的驱动程序开发,接着可以深入了解WinCE平台开发基本就大功告成了。哈哈,偶也是WinCE初学者:)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