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cpld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请大侠指点 ...

楼主(2009-12-14):
Altera 的cpld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请大侠指点一下!我用的是EPM570
Altera 的cpld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请大侠指点一下!我用的是EPM570
高电平

网友A:
一般都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B:
看引脚名称上面有没有横杠,有横杠的是低电平,名称直接是RST的一般都是是高电平

网友C:
复位是自己处理的,想高就高,想低就抵。但是一般现在都是低电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