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554加电后必须发送任意字符后,才能接收输入的字符 ...

楼主(2010-05-03):
TL16554加电后必须发送任意字符后,才能接收输入的字符,为什么?
我在WINCE4.2中添加16c554,目前,发送任意字符可以,接收每次最多接收16个字符。我希望做成可接收任意数量的字符。不过最头疼的是,我希望打开COM4后,就可以接收字符,而目前必须发送个字符后才能接收,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各位。
希望

网友A:
初始化函数:
IER=0X0;清除中断
打开串口函数:IER=0X01; MCR=0X80;再设置波特率(115200),字长,停止位,校验位等;
FCR=0X01;
这两个函数与发送函数SL_TxIntrEx(和接收函数SL_RxIntr都是参考PUBLIC下的ser16550.c修改的。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B:
怎么没人帮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