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简单的OS问题

楼主:
现在想用ARM写一个简单的OS,需要建一个进程表,然后从进程表里面读取进程的内容,运行,删除这个进程,再读取下一个。进程的内容为很简单的应用,如利用SWI输出“Hello World!"之类的。输出为如下的格式:

Welcome!
Starting process #0
Hello World!
Killing process #0
Starting process #1
Hello World!
Killing process #1
Starting process #2
Hello World!
Killing process #2
SYSTEM HALTING

不知道怎么做,希望高手解答下,或者给个例子什么的,谢谢!

网友:
现在又很多简单的OS,比如UCOS_II 、FreeRTOS等等,这些OS都非常不错,
楼主完全可以移植下这样的OS,

至于FreeRTOS对于ARM的例程,网上很多,楼主可以去这个网站下下。
http://www.freertos.org/

网友:
有人能给个ARM的例子吗

网友A:
你可以找下周立功的ARM7开发板的资料或者是S3C44B0的开发板资料,这些都已经实现UCOS II或者UCLINUX。如果找不到等我晚上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周立功的UCOS II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下周立功的ARM7开发板的资料或者是S3C44B0的开发板资料,这些都已经实现UCOS II或者UCLINUX。如果找不到等我晚上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周立功的UCOS II代码了

和楼主一样盼望你的代码,ucos我也想要。

网友:
我家里有NXP 的ARM7--LPC2210的源代码(UCOS-2.54),
如果需要,QQ:604914729

网友:
需要实现多进程运行的OS比较复杂,基本上相关没有免费开源的OS,UCOS都只是多线程的OS。因为多进程涉及到地址重定位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学习一下ucosii的源码,很简单的
网上到处都是

我的资源里有一个基于LPC2000系列的MDK工程

网友:
建议ucosii,主要是因为开源资料多,网上载一下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
因为我刚学ARM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例可以参考下的
例如建造一个进程表 然后从这个表里面读取进程 进程运行完毕后把这个进程用个类似KILL的中断处理处理掉

网友:
我现在不清楚的是怎么在ARM里create和destroy一个进程 特别是如何destory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熬了一个通宵,还是没弄明白。。。。。。
盼望有人指点!!

网友:
同样期盼中 我也不知道如何kill一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