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修改LCD

楼主:
之前是3.5寸屏640*480,现在我要换成12.1寸屏(800*600)
需要在哪几个函数进行改动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初始化LCD的函数,有关于设置LCD参数的地方。

网友:
这个涉及到驱动了吧

网友:
用的是那种版本的BSP阿
不同的还不一样

网友A:
真正的5.0版的,更改S3C2440a_lcd_.h 和 init.c文件中与LCD有关的部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5.0版的,更改S3C2440a_lcd_.h 和 init.c文件中与LCD有关的部分即可

显示驱动程序 s3c2440disp.c

网友:
修改lcd的始终频率
修改lcd参数设置

网友:
如果裸奔,修改LCD初始化就好了,但是调用显示坐标的参数也要调整,我用7寸  2440

网友:
修改初始化的那个函数,根据LCD手册修改LCD控制器的相应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