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OV2640摄像头问题

楼主:
嘿嘿,虽然发帖有时候得不出直接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多一种思路对自己帮助还是蛮大的,上周图像的是出现了,但是,效果很雷人。
今天更加不得了了。
现在出大问题了,这个OV2640 怎么那么容易坏啊,
一个调试了一周,初始化设置读不出了,但是ID能读出,一个调试了两三天,ID和初始化都读不出了,真是汗死了,现在没有摄像头调试了,郁闷。

感觉这电路比较简单啊,只是这个sensor的要求的1.3V的电压,而我测得是1.2V而已。

难道电压过低也会坏?

网友A:
这图像太次了。除了焦距问题,还有一些图像的现实效果很不好。有经验的来分析一下。

网友:
那你用它的规定1.3V试试啦。

网友:
googleman,我也在pxa270下做摄像头,不知道如果驱动基本没有问题后,怎样编写应用程序实现图像捕捉、视频预览或是拍照?我看def文件导出的接口函数如下:

     CAM_Init
    CAM_Deinit
    CAM_Open
    CAM_Close
    CAM_Read
    CAM_Write
    CAM_Seek
    CAM_IOControl
    CAM_PowerUp
    CAM_PowerDown

应用程序应该是先调用CreateFile、OpenFile、然后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请问怎么实现在LCD触摸屏上显示视频预览、照片保存呢?

网友B:
看googleman 的贴图,好像应用程序只是部分窗口显示的是视频,上面还有按钮显示。这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googleman 的贴图,好像应用程序只是部分窗口显示的是视频,上面还有按钮显示。这是怎么实现的啊?

这本来是个全屏的应用程序,摄像头显示覆盖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变成这样了。

至于保存图像的问题,完全是自己建立个图片,你弄一些图片信息,填写数据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googleman英雄,我的问题是:

1、应用程序进入视频预览时,怎么样实现将图像动态显示在界面上,而且只是占用主界面的一部分(如上贴图)?驱动程序DMA启动后,每次中断都会有新的图像数据填充到某段缓冲区,应用程序怎么控制将这些缓冲区的数据显示在界面上?

2、EVC++实现视频预览的方法是?驱动中留给上层的接口只有CAM_IOControl等几个函数。

3、拍照时,是不是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将驱动中的DMA缓冲区拷贝到应用程序缓冲,然后再写入图片文件?

恳请英雄指点啊...

网友:
应用程序什么都不做,仅仅是发几个命令给驱动,显示时在驱动做的,显示区域控制,就是LCD logo显示原理了。你自己看看LCD显示图像原理即可。

网友:
thank you,googleman,嘿,我把我的理解(应用程序的执行步骤)叙述如下,错误之处恳请更正:

1、应用程序启动,开始视频预览。

2、应用程序获取LCD驱动的帧缓冲首地址;

3、应用程序调用CreateFile打开摄像头驱动。

3、应用程序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将帧缓冲地址传给摄像头驱动;

4、应用程序发送命令,摄像头驱动开始捕捉视频;

5、DMA中断时,DMA缓冲区中保存有当前视频帧;在摄像头的DMA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将缓冲区数据拷贝到帧缓冲中。

6、进入预览。

网友:
你理解正确,恭喜。
我晕,我是来求助的,你还跑来我帖子发问。雷人。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转移阵地,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706/17/0e663687-8903-406d-8654-2b5d06505f79.html?seed=548480026,敬请光临,分到时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转移阵地,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706/17/0e663687-8903-406d-8654-2b5d06505f79.html?seed=548480026,敬请光临,分到时加给你!

开玩笑了。我的摄像头样品都坏了,现在没有办法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像太次了。除了焦距问题,还有一些图像的现实效果很不好。有经验的来分析一下。

1.1.2v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万用表误差导致,用示波器看看电压;
2.如果是1.2v确认,调整下硬件,但理论上1.3v的话1.2v是可以的,并不会印象很大;
3.尝试调试视频接口的硬件参数,我原来的项目上DVD视频信号质量也很差,后来换了几个电阻就好了,让硬件工程师辅助的换电阻试试,视频接口OV到ARM之间的;
4.不知道你摄像头式什么样的。。。。手动对下焦距。。。。。就是前面那个镜头扭一下有的时候就清楚了。。。以前调监控项目的时候就是要扭一下镜头。。-=-

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Mercury

网友A:
那个我扭过了,毫无进展啊。
硬件工程师是我,驱动也是我,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扭过了,毫无进展啊。
硬件工程师是我,驱动也是我,嘿嘿。

OV视频接到ARM板子上是什么接口?ARM板子上有没有加视频信号滤波的对地电容之类的东西(这个倒是问题不大)或者有没有串电阻(这个比较致命,因为以前我们实验过不同参数效果完全不同)之类的。这些可能要换参数调试下的。。
没办法了自己拆开看看吧。。。就当练练烙铁功夫了。。。我现在焊0402的封装还是不行。哎。。。

网友C:
信号线上有没有加滤波的(用来消除EMI)?
示波器看2.8V(模拟Analog)电压,看摄像头启用后的纹波。这东西对效果影响狂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上有没有加滤波的(用来消除EMI)?
示波器看2.8V(模拟Analog)电压,看摄像头启用后的纹波。这东西对效果影响狂大。

老大。。其实我感觉不会是纹波大的原因。。。纹波大了干扰其实是很明显,他这个东东看起来就只是没有对焦的感觉。纹波大了就是明显的闪动失真。

小弟跟人见解。shuiyan 老大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ing

老兄,你是机器还是人啊?老是这样不好吧。

网友:
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借口不太好造成的,
因为我以前弄OV9650 弄的时候曾经就这样出现过。
现在等OV代理重新做板子过来再说了。

网友:
应该是IIC写错了,能够找到sensor ID,那就是读正确。
现在你要检查一下写的操作。最好是用示波器来测波形。
至于电压的话,一般是这样:
DOVDD 2.8V
AVDD 1.8~2.8
DVDD 1.8V

网友E:
像是把某些颜色滤去了 看看输出引脚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是把某些颜色滤去了 看看输出引脚的电压都正常不

我怀疑是接口不可靠。现在正在重新做接口 。

网友:
打开句柄,并且设置参数,设置CAM_IOCTL_IMAGE_SIZE参数的时候就失败,怎么回事呢?
       HANDLE m_hCameraFile = CreateFile(_T("CIS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BOOL ret1;
        ret1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IOCTL_CAM_STOP,NULL,0,NULL,0,NULL,NULL);
        if(!ret1)
        {
                ::MessageBox(NULL,_T("停止CAMERA!失败"),_T("错误"),MB_OK);
                return;
        }
        ret1 = ::DeviceIoControl(m_hCameraFile,CAM_IOCTL_IMAGE_SIZE,NULL,0,NULL,0,NULL,NULL);
        if(!ret1)
        {
                DWORD err = GetLastError();
                ::MessageBox(NULL,_T("设置CAMERA!失败"),_T("错误"),MB_OK);//err=87,参数错误
                return;
        }

网友:
嘿嘿,我的OV2640 图像质量好了。我问问硬件改了什么先,
软件我一点都没有改动。
嘿嘿,给大家看看一起happy一下。

网友:
搞定,调侃一下。

网友:
googleman,看到你的图像,好生羡慕啊,我就郁闷了,调试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结果!
我在PXA270下调试ov9650摄像头,有几个问题请教:

1、我的MCLK输入为26M左右,选择QVGA格式输出,请问PCLK应该是多少?是通过寄存器设置的吗?

2、如果要让ov9650输出RGB格式,大小为QVGA,需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呢?COM7、COM15?另外,HSTART、HSTOP、VSTART、VSTOP要设置吗?

3、ov9650是不是只要输入MCLK就可以开始正常工作了?也即是可以输出PCLK、HSYNC、VSYNC。

网友:
我ov9650现在的图像输出背景太暗,设置AGC或者AEC都无效,并且也开启了自动曝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