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自动挂载flash剩余空间的问题

楼主:
配置:
(1) wince 6.0
(2) nand flash 64M

目前,nk.nbo(BinFS)为20M,已经烧录到nand flash上。

想把剩余的44M作为用户分区,系统第一次启动时自动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并挂载为“NandFlash”分区,后面再开机的话就不用再格式化和分区。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刚接触嵌入式不久,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
你看过NandFlash的驱动没?

网友:
楼主可以再eeworld上搜索下,好多人全段时间搞过这个!

网友:
1. 如果前后采用同一个块驱动,在eboot中为后一个建立分区,然后注册表中配置好autoformat就ok了
2. 如果俩块驱动,啥都不用搞,就行了

网友:
目前可能不会采用eboot的方式。

另外,我查了一下以前的eeworld,确实能查到一些信息,但是还是不太清楚wince和驱动的交互流程。目前存在如下问题:
(1) 存放nk.nb0的分区是BinFS的格式。在一开始加载nk.nb0到内存时,文件系统肯定还没有运行起来,内核是如何找到指定文件的,例如文件系统的filesys.exe。
(2) 系统应该是通过注册表知道nandflash的有关信息的,例如驱动。加载驱动以后,如何告诉系统前面的20M分区是BinFS,并且不需要格式化。而另一个分区需要格式化,并且是FAT的?
(3) 如果我想指定FAT分区的大小,例如我只想格式化30M剩余空间作为FAT该如何设置?

网友:
没接触过,顶贴+学习…

网友:
帮顶,虽然实现了,但是具体的原理还是不太清楚~~呵呵~关注

网友:
帮顶,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