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旁边的二极管!

楼主:
我看见别人的电路上面有
一个三极管的b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
还有一个三极管的c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二极管都有什么作用的!
还有能举一些别的二极管的例子吗?
谢谢!
比如TVS ,S3A他们又有什么作用?
还有其他的什么二极管吗?
能说一下型号和应用例子吗?
谢谢!
分不够我再加!
谢谢你们!

网友:
应该是提供一个泄流回路吧,我觉得

网友:
TVS压敏电阻是静电保护用的,比如5V的电路,超过12V这个就对地短路,防止静电打坏后续的芯片。
b/e间只接过稳压二极管。c/e间什么二极管都没接过。是不是大电流电路用的?尤其是电源上。如果是,就是提供瞬间断开的泄流通道。一般小信号小电流用不到。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结贴时一定给你100分!
那个相册在整顿不能发图片的!
b和e之间
c和e之间
均是反接的IN4007

希望大家再说一些关于二极管的信息!!
谢谢!
记得型号和应用例子也说说!
谢谢!

看来回答的人不多我再加分!

网友A:
c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通常是用于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提供线圈的反压的泄流回路。

b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用于输入信号的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通常是用于驱动继电器的时候,提供线圈的反压的泄流回路。

b和e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IN4007,用于输入信号的钳位。

CE之间接二极管一般是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续流的,接继电器的时候二极管都是并在线包上的。

网友:
主要是反相保护,用来保护三极管

网友:
好像这样的电路上,一般都会的电感原件,如 继电器

网友:
to 5楼
说得很对,谢谢。

网友:
CE之间接二极管最常见是彩电里面的 行管,用来保护三极管,防止行变高压击穿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