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助(多路AD同时采集)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单片机进行模拟信号的采集.但是需要在同一时间点进行同时采集,然后进行数据传输.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8位或者16位的单片机,能够对2路(以上)信道同时进行信号采集.
单片机采集后信号的输出可以是多路一起输出,也可以是单路先后输出.只需要保证能够同时吃进信号,出来的接口可以不用考虑.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够给予帮助.

网友:
最好能够给出单片机的具体型号.

网友:
绝大多数单片机是一个AD+模拟多路转换器,同时进行多路AD的还没听说过

网友:
可能需要使用支持同步采样的AD芯片才行。

网友A:
使用LF398做同步采保

网友:
arm系列里的  stm32f103  可以做到同步采集, 有的芯片可以做到3路同步, 真正的同步,不是假的,

你可以自己看看手册去, st 做的就是ad牛一些

网友B:
同一时间同时吃进,同一时间通过单片机控制外部多路AD先采样保持,然后再顺序读取。这样能否达到斑竹的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LF398做同步采保

不错。

网友:
我这2天也正在看呢

网友:
感谢这么多朋友给予帮助,可以考虑一下做保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时间同时吃进,同一时间通过单片机控制外部多路AD先采样保持,然后再顺序读取。这样能否达到斑竹的要求呢?

对于这位朋友的建议,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能够在同一时间吃进多路信号的问题。而且要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其实可以采用一下凌力尔特的一款AD,具体型号我记不清了,可以六路同时吃进,SPI输出。
另外也可以使用保持电路,然后用单片机的IO口进行顺序采集,不过要确定保持的时间在你的采集时间之类。

网友:
stm32f103有两路可以同时采集

网友:
可以用下 AT MEGA 16L单片机啊  有8路 10位精度的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