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EEWorld婵☆偊顣︾粈渚€銆冨☉娆戔枖闁规儳鍟块梾锟�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rtl8309如何控制其PHY寄存器
king315
king315

网友A(2010-06-23):
请问rtl8309如何控制其PHY寄存器
RTL8309的资料好少,我在网络上有找到通过SMI接口协议来操作寄存器的,能通过主芯片和8309之间的I2C来进行通信,然后控制寄存器吗?
通信
网络
寄存器
如何
接口

网友B:
通过SMI来操作寄存器的代码如下:但我是想通过I2C来操作
unsigned int Read8309(unsigned int phyad,unsigned int rega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mp=0;
unsigned int idata OutData=0;
for(i=0;i<32;i++)//send preamble,32 1
{
SMI_1();
}
{//01 //send start
SMI_0();
SMI_1();
}
{//10 //opcode
SMI_1();
SMI_0();
}
//PHYAD
for(i=0;i<5;i++)
{
if(phyad&0x10)
SMI_1();
else
SMI_0();//0
phyad<<=1;
}
for(i=0;i<5;i++)//send reg address
{
if(regad&0x10)
SMI_1();
else
SMI_0();//0
regad<<=1;
}
{//10 //send turn around
SMI_1();
SMI_0();
}
OutData=0;
for(i = 0; i < 16; i++)
{
MDC=1;
OutData=(OutData<<1);
if(MDIO==1) OutData|=1;
MDC=0;
}
return OutData;
}
void Write8309(unsigned int phyad,unsigned int regad,unsigned int regvalu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mp=0;
unsigned int InData=0;
for(i=0;i<32;i++)//send preamble,32 1
{
SMI_1();
}
{//01 //send start
SMI_0();
SMI_1();
}
{//10 //opcode
SMI_0();
SMI_1();
}
//PHYAD
for(i=0;i<5;i++)
{
if(phyad&0x10)
SMI_1();
else
SMI_0();//0
phyad<<=1;
}
for(i=0;i<5;i++)//send reg address
{
if(regad&0x10)
SMI_1();
else
SMI_0();//0
regad<<=1;
}
{//10 //send turn around
SMI_1();
SMI_0();
}
for(i = 0; i < 16; i ++)
{
if(regvalue&0x8000)
SMI_1();
else
SMI_0();//0
regvalue<<=1;
}
}

网友C(2011-06-13):
我也在找资料,高人

网友D(2015-07-05):
看到您以前的一个关于RTL8309的帖子,请问您知道如何将配置数据放到外部24c02么?代码大概是怎样编写?